请大神赐教,链条线传动链轮节圆直径大小,选型问题

楼主(2021-07-01):
本人属于,想请教社区的大神,帮我解答一下疑惑,链条线传动链轮节圆直径大小,怎么选,是按照经验来的,还是计算呢,(比如包含速度参数,负载参数),还有这个齿数怎么选呢,我整理一下,是先决定那个型号的链条,链轮,然后根据速度和负载,选择齿数,最后决定是链轮的齿数,然后就能得出链轮的节圆直径,是这样思路,在下非常感谢了!  或者大神,可以帮我列下,在那样的情况下(速度或负载)用那种齿数 和型号,

网友A:
刚做完同步带的选型,机械手册哥们有吧,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么多表格图片,按部就班,不急不躁,自然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做完同步带的选型,机械手册哥们有吧,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么多表格图片,按部就班,不急不躁,自然就有 ...

就是不知道怎么选的?

网友B:
我们按拉力大小选链条,再看减速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按拉力大小选链条,再看减速比。

在然后,大神,请赐教一下,谢谢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然后,大神,请赐教一下,谢谢啊

链条经常要新购的,减速机要看厂内库存了。有合适减速比的,就1:1的链轮。没合适的,自己慢慢调链轮减速比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链条经常要新购的,减速机要看厂内库存了。有合适减速比的,就1:1的链轮。没合适的,自己慢慢调链轮减速 ...

是的,我会考虑您这个建议,现在是全部外购的话,怎么选,在那个范围内怎么选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会考虑您这个建议,现在是全部外购的话,怎么选,在那个范围内怎么选呢

那你得考虑钱,用不用变频,然后考虑转速,拉力呀,这样想好减速机选择,链轮的减速比,链条就是看拉力大小。

楼主:
你好,是在合理范围内选型,当然有些零部件越牢固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做完同步带的选型,机械手册哥们有吧,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么多表格图片,按部就班,不急不躁,自然就有 ...

2楼说的是对的,这里的回答东一嘴西一句,不成系统,有这功夫还不如静下心来去看手册。

网友:
如果选国产普通链条的,就抱着手册啃吧,把计算过程写下来,以备后用。
如果选国产高端链条或进口链条的,就抱着对应品牌的样本啃吧,选型标准和计算过程都是现成的,带入数据就好了。

选型这玩意,没个三五千字是说不清楚的,论坛适合查缺补漏,系统学习还是得靠自己。

网友:
按经验选择足够了

网友A:
弄个表格,自己先尝试走一遍。然后上网找供应商多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个表格,自己先尝试走一遍。然后上网找供应商多问问。

表格可以发一下吗?这是我的油箱 574188858@qq.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格可以发一下吗?这是我的油箱

这是公司资料,不能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