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了一个加工破碎轴齿环的工装,想请教各位几个问题

楼主(2021-07-02):
工装用来配合摇臂钻,扩破碎轴上的孔,破碎轴整体约重8t,架在工作台上的平台长约6m,宽约1m,摇臂钻是Z3080X25
1.后面导轨强度不够(导轨打算简单用铜滑块夹一下),有什么办法可以加强一下
2.机构整体用滚子链带动移动的,几节链子和横梁连接,横梁再把两端支撑架撑起轴,现在轴向移动固定方式怎么解决
其余的烦请大佬给指出点不足和修改意见,谢谢

网友A:
这个是垃圾破碎机的刀轴吗,这个孔的要求高吗?一般要求么,你工装平台上做T型槽,然后用螺杆和压块压住轴两端就行了,或者你轴的尺寸是定死的直接弄四个通孔的平板上就行了,这个是笨办法,省成本,要人工拆装,更好的么做个自动夹紧的装置就行了道理类似螺杆和压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垃圾破碎机的刀轴吗,这个孔的要求高吗?一般要求么,你工装平台上做T型槽,然后用螺杆和压块压住轴 ...

您好,这是个用来破碎矿石的,环上的孔是穿专用的齿头,架轴的两个橙色滚轮能带动轴转动,然后现在整体机构靠滚子链带动轴向移动。
我一开始考虑过轴两端加持固定旋转,但是根据以前的加工方式(在加工当前齿环的两侧分别用压板固定),怕它固定不住。
现在是有两个问题请教您一下,
轴向移动考虑在内侧(图片2)的导轨上开槽,用螺栓把住
轴的旋转目前按原有方式比较费工时,不知您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
期待您的指点

网友B:
挺佩服楼主这种搞大型设备,胆大心细必须的。
1.横向移动我看你用的是个轮子在槽里面滚动实现的,这就会造成间隙的晃动,就算把轴夹紧,受力后可能也会位移。因为6m长,你精度也不能要求太高了。这里我建议你把轮子换成内弧型的轮子(买标件)。在买几跟2米长的30mm的硬轴,硬轴均布一些丝孔。再加工几个托座托住硬轴;把硬轴拼成6米,安装时候打表校直。轮子也要一边两个。
2.横向移动:固定轮子的安装板上放进去一个T型螺杆,穿过底部大板固定,就类似摇臂钻固定工件的固定方式。把手螺母快速紧固
  轴旋转和固定:建议两端加卡盘固定。有条件的一端用分度头。

网友:
怎么感觉头重脚轻?

网友:
你这个看着是单轮?

网友C:
如果平台比较平整,轴向移动把轮子改成滚珠滑块,前后各四个。
轴向移动就采用齿条,简单可靠,美观大方,还便宜,普通市场货就可以,只要足够强大。
如果怕轴向窜动,就采用丝杆。也就2米左右的移动距离吧。

旋转采用你那种结构,不过电机装在轴向,与其中一个轮子同心 。注意防护或轮子间距,小心轴滚出来了。
如果扭力不够,就得把两个轮子用齿轮联接,都变成主动轮。

建议前后轮都做上锁紧装置,免得振动旋转跑位,或上下都加一个压紧轮用来锁紧。

减速器全部采用大传动比摆线针轮减速器,便宜.

你那个轴向采用链条,做不好噪音就大,吱吱响还是蛮吓人的,并且不太可靠。

网友:
太厉害了,没接触过

网友:
大型设备开发是否需要开样机试试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佩服楼主这种搞大型设备,胆大心细必须的。
1.横向移动我看你用的是个轮子在槽里面滚动实现的,这就会造 ...

谢谢您的解答,还想请问您一下
现在横向移动是把轮子垫高了,双轮的,主要起支撑作用,间隙有影响不大。至于轴旋转问题,原有加工方式就是用两个V型铁的架子,架在轴两端(并没有旋转机构),加工时用压板压住当前要加工的齿环的旁边两个齿环,因为怕固定的太远而失效,现在设计这个机构一开始考虑过用卡盘夹两端,麻烦您可以再说一下您针对这个固定旋转的卡盘机构是如何实现的吗,谢谢。

网友(点评):
卡盘光固定,主要还是要靠你做的那个托轮来架着,考虑过卡盘为什么后来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平台比较平整,轴向移动把轮子改成滚珠滑块,前后各四个。
轴向移动就采用齿条,简单可靠,美观大方, ...

您好,谢谢您的解答。
一开始轴向移动尝试过采用滚滑块,但是领导没通过,后来想用齿条,但是一直没解决铁屑影响的问题,现在才换的滚子链。
还想请问您下,有什么措施可以防止它异响呢?

网友(点评):
齿条朝下放撒

网友(点评):
现在好多机床都用的滑块,防护好就可以了

网友(2024-03-15):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