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12转换图纸问题

楼主(2021-07-02):
新手小白,请问各位大佬,UG12怎么把三维转换成二维,涉及到局部解剖,尺寸标注等等。

网友A:
学习一下制图模块呗,不然一边百度一边出图纸

网友B:
专业UG制图,不过UG上手确实难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专业UG制图,不过UG上手确实难一点

只是制图的话,不难吧,一些简单命令 稍微熟悉下就行了  最多十多分钟就学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一下制图模块呗,不然一边百度一边出图纸

转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专业UG制图,不过UG上手确实难一点

确实有点,没有系统的学过,只是在自学

网友:
设计院是有专用的模板的 ,出工程图 会简单很多 。也有很多小公司 做模具 ,出图 都只是简单出个视图。或者用胡波 燕秀类外挂,导入CAD制图的

网友:
在制图模块里面的

网友(2022-02-19):
直接用NX的工程图就可以了,有CAD基础学起来很快的,十几分钟就能上手,不会的命令百度一下用法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