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差基准标注

楼主(2021-07-02):
算是今天画图时突发奇想吧,以圆柱形轴线为基准,能否在主视图中标注?目前所见都是在侧视图中标注的

网友:
孔多的话是不是还要标角度

网友:
这都什么问题呢,看了几遍也没看懂问题要表达什么,基准和视图有毛线关系啊?你侧视图就不能做主视图了?只是作为主视图可能有时候不是很合适而已?是机械的基本功太差?还是语文太差,表述问题没法表达清楚?

网友:
说观点就说观点,不要喷人

网友:
怎么说呢,只能说不合理,最好能够直观的体现,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不然还得找半天。

网友:
不带基准的话可以,带基准符号的话,用侧视图或剖视图更直观一下,因为孔带基准,一般是指孔轴线为基准,侧视图更能体现这根轴线。

网友:
如非必要,直径标在非圆截面上。主视图也选得有问题,自己想吧。

网友:
主视图、侧视图……是针对图面描述时的用语。在你想表述的这个问题中,正确的表述是:轴向视图,径向视图。

网友:
圆的直径 最好标注在非圆视图上

网友:
一般回转类内外圆,最好是剖开侧边标注,除非特殊原因,这样标注也是可以的,只要被测要素标对就OK了

网友:
没说不行但你侧视图用来干嘛?毕竟你侧视图少不了。

网友:
可以的,只要能把图纸讯息表达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