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轴承与直线导轨的问题

楼主(2021-07-02):
额定负载相同的直线轴承与直线导轨,哪个更耐用一些?

网友A:
直线导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线导轨

为何负载相同了,还是导轨耐用,是两个额定负载是相同的。

网友:
你可以咨询供应商直线导轨的寿命

网友B:
哪个贵哪个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个贵哪个耐用

导轨精度高,贵一些应该,我现在不考虑精度,只是说耐用不耐用。

网友:
滚动的比滑动的耐用,都是滚动的我看到的直线轴承更易更换。

网友:
肯定是导轨跟耐用,因为导轨设计的原理就是高负载高精密。导轨材料更好。运动方式一个滑动,一个滚动,滚动摩擦小所以寿命更长,但是价钱肯定是导轨更贵。

网友:
肯定是直线导轨咯。

网友:
导轨耐用

网友:
看了大家都认可直线导轨耐用,抛去价格因素(贵的好),再来分析:
1. 原理,都是钢珠循环,但直线轴承的受力是点和线,直线导轨(有凹槽)可以是点和面或线和面,哪个好?显而易见;
2. 滚珠循环方式,直线导轨的滑块,可是设计的相当不错的,有的配有缓冲块,有效降噪、避免滚珠间的摩擦,循环好,自然有利于寿命;
3. 处理方式,一般情况直线导轨你见过镀铬的吗?而导杆通常都是带镀层的,为什么呢?热处理、硬度、耐磨性肯定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