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齿轮伞齿轮减速机和斜齿轮蜗轮蜗杆减速机哪个好

楼主(2021-07-02):
斜齿轮伞齿轮减速机和斜齿轮蜗轮蜗杆减速机哪个好?优缺点,价格方面,能介绍一下?

网友A:
蜗轮蜗杆减速器传动效率低,但能一定程度上自锁。

网友:
最简单的原因好像是速比不是一个范畴。

网友B:
没有哪个好,只有应用场景不同。

网友C:
还是涡轮蜗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涡轮蜗杆好

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哪个好,只有应用场景不同。

可以帮忙罗列一下场景?支需要几款常见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蜗轮蜗杆减速器传动效率低,但能一定程度上自锁。

自锁  是完全自锁还是在一定的范围上!

网友:
路过,露个脸。继续

网友D:
蜗轮的好,可以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蜗轮的好,可以小很多

体积小,这是个优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锁  是完全自锁还是在一定的范围上!

市面上大多数不能绝对自锁,传动比越大,自锁能力越强。如果传动比小,自锁能力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面上大多数不能绝对自锁,传动比越大,自锁能力越强。如果传动比小,自锁能力有限

那涡轮蜗杆 也不是没有什么优势!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涡轮蜗杆 也不是没有什么优势!

承载能力强也算是个优点吧

网友(2021-09-16):
1. 斜齿轮的输入输出轴是平行的
2. 伞齿轮的输入输出轴是垂直的
3. 蜗轮蜗杆是体积小,速比大,有的有自锁功能,价格相对便宜,但效率相对齿轮减速机低一点。相比来说,齿轮减速机效率高,体积稍大。
选型是根据实际应用来选择。并没有绝对的好与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