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把合面不接触是否会影响把合效果

楼主(2021-07-02):
如图所示把合面不接触,请教这样是否会影响把合效果?

网友:
是为了保证配合面更好的把合吧

网友:
轴承座,不都是这样的形式么。哪里影响了

网友:
完美的加工可以设计成把所有面贴合,嘿嘿嘿

网友(点评):
但那不是完美的设计

网友:
左面的件里边是不是有通孔用来装螺丝?用图中未接触面配合,顶死轴端做小点不顶死更合理

网友:
我看没准还防松呢

网友:
如果全都接触,反而会使关键的面接触不到。

网友:
防止过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