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懂注塑的朋友们

楼主(2021-07-02):
现在我们的产品有个关键的装置是几个注塑件组装而成,材质是POM的,零件的尺寸配合要求还是很高的,紧了动不了,松了漏物料。我想请教社友,POM材质的注塑件,比如80*12*10的长方体,12和10这两个尺寸的精度能做到多少?还有就是哪种材料采用注塑的方式更容易获得高尺寸精度的零件?

网友:
你这问注塑厂家来的更真切一些。

网友:
可以考虑镶嵌金属件,金属件可以做很高精度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回复,结构上不允许。

网友:
可能是行业的局限,我一直以为如果非常关键和精密的要求尽量不要采用注塑的结构。我们接触的注塑精度能做到+/-0.05。不知道对你有没参考作用,精密注塑要找生产打印机及数码相机之类的注塑厂家咨询一下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这个也要看注塑设备是否能达到这个精度。。。

网友(2021-08-26):
精度要求高的话最好还是不要注塑了。我们做过高精度的射频的零部件都是机加工出来的,很小很小的都机加工。

网友(2021-11-11):
一般+/-0.05误差,这就已经很好了,如果很需要精确的话,我们都再次机加工

网友(2021-12-20):
可以尝试一下PC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