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补偿能否补偿自身的几十倍的值?

楼主(2021-07-02):
跟一个软件工程师讨论温度补偿的事情。不知道该传感器能不能探测到正确的压力值。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计划用一个极其敏感的压力传感器。传感器以自身的电容量来对应线性的压力值,线性度很好。但是由于本传感器对温度的非常敏感。搞的有点头大。以压力值对应电容值,比如压力1对应电容0.1,压力40对应电容4.线性度很好。压力变化范围1--40.也就是说电容再0.1-4之间变化。

我们加入温度值,温度1对应电容1,温度10对应电容100. 环境温度变化-25-40度。线性度也很好,那么电容变化率(-250--400)不考虑我说的电容负值,只考虑倍数关系。这么大的倍数温度补偿能补偿这个小的压力值吗?

我说不能,但是软件工程师说考虑温度的连续性等特性,算法可以解决,不考虑温度测量的能不能准确,假定每次一都很准确。温度补偿有补偿比自身测量值大好多倍数的说法吗?

楼主:
我认为相当于工况下每次我都只想要 OA值,每次测回的都是OA+OB。每次都减去AB值。才得到真实压力,我认为减去的太多了,真实的压力肯定不准。但是软件工程师说算法不是简单的加减。

网友:
我觉得如果你说的两个“线性度很好”,以至于近乎完美到符合数学模型的纯线性关系,那么温度补偿没问题,但数学模型是和实际工程应用有偏差的,所以你的担忧是对的。
其实这个问题的难度远远超出了我的认知水平,所以我也就蒙着一说,你不要当真。我们一起等明白人给好好讲讲。

网友:
我认为可以,因为温度一直都是客观存在的一个因素。

网友:
你必须保证,能测到你需要的位置点的准确的温度值,比如0.01度,这样可能才可以

网友:
都是独立条件下的线性,综合条件下肯定不是一回事

网友:
理论来看算法上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是算法上做一下补偿修正,然后对照测试一下线性度与准确性,实践出真知

网友:
我个人同意补偿值按道理来说是比测量值更小的单位;前面说的更像是温度标定曲线

网友A:
用硬件电路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硬件电路来啊

硬件?如何搞定补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硬件?如何搞定补偿

例如桥

网友:
我觉得还是在于你温度测量的准确度吧。温度变化1度,数值变化10,压力变化1,数值变化0.1.那么温度变化0.01相当于压力变化1。那你温度测量精度必须要达到0.001度才行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例如桥

整流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整流桥?

测量桥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这个倍数还不算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