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不锈钢加工

楼主(2021-07-02):
各位大神数控走心机加工304不锈钢用哪种切削油比较好加工

网友:
不锈钢专用油

网友:
厂家针对每种不同的加工材料都有不同的切削油对应,直接采购就可以了

网友:
有这种专用切削油的,楼主可以去网上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