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螺纹孔可以这样标吗

楼主(2021-07-02):
M4螺纹孔可以这样标吗

楼主:
确实还是得标数量

网友:
实际中可以,另外最好加上个数,方便报价用

网友:
标出来让人笑话

网友:
楼主抗揍不?抗揍就能标

网友:
噗呲,铺满都出来了,你是外星人吗

网友:
看不太懂,360那个跟你的铺满有点矛盾的样子,还有铺满是啥意思。。。

网友:
位置,个数、透不透都不明确。

网友(点评):
透,肯定透

网友:
应该标注个数的

网友:
360x400的孔没有标注定位尺寸和孔大小尺寸。

网友:
500*360那四个是多大的孔??

网友:
99-M4贯穿

网友:
横向:几个乘以间距;竖向也如此。你这样不清楚。

网友:
都21世纪的21年了,用个CAD陈列一下很难么,即使是用省略的方式,你至少纵横两个方向上最小的螺纹中心距你要标一个吧,不然让人家怎么猜,“铺满”是个啥意思。

网友:
将你自己放到加工人员的角度上去看这张图纸,是否可以在不借助于问设计人员的情况下,加工出来此件

网友:
新手无疑

网友:
要有数量

网友:
这个自己都懒得算数量,别人就更不愿意给加工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还是得标数量

单纯一个360,是不是缺尺寸,中心距或者边距是多少呢

网友(点评):
忘记中心线了

网友:
你那50的尺寸能换个位置吗、被线挡住了  看的真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