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梁四柱机构液压机换模问题求解

楼主(2021-07-02):
1,3,4各有一个油缸控制。1,2,3,4得同轴。切换产品时1234得更换,有没有1234换模完不需要对位置的方法

网友:
一般这种模具都是成组换。每套模具各自组合好,模具有四个导向柱导向,保证各零件同轴。

楼主:
|ZZXXQQ发表于 07-02 19:15一般这种模具都是成组换。每套模具各自组合好,模具有四个导向柱导向,保证各零件同轴。
没法做整组产品种类太多了,只能换杆

网友:
可以考虑增加一个装配用的辅助导向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