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调心滚子轴承的配合问题

楼主(2021-07-02):
设备是做搅拌用,比较大,用的22330调心滚子轴承(轴径150mm),但是轴的轴承位被车小了0.1mm。我们公司有位老技术人员看了下说这种轴承0.05mm以内的间隙是完全没问题的,0.1mm有点大了。想问下这种轴承在没有冲击的情况下是不是不用非要过渡配合

网友:
你这个是内圈旋转吧,内圈受旋转载荷按理说要过盈配合才稳定可靠。
实际上大多数的小间隙都被形位公差和表面粗糙度吃没了,现场形成一种“假过度配合”

网友:
手册里有“滚动轴承配合”。

网友:
还是按规矩做比较好。

网友:
磨轴啊,使用寿命短

网友:
技术人员说的对,因为轴承技术载荷是按实验数据来的,当设计余量很大时,有些要求可以放宽。
尤其低速时小间隙配合是可以行的。
毕竟磨轴时是滑动摩擦,远大于轴承的滚动摩擦力。

网友:
轴承大号的不建议用过渡,留点小间隙配合效果才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