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模拟两个距离不变的物体沿着钢丝绳同步运动

楼主(2021-07-03):
钢丝绳上有固定两个两物体,两个物体沿着钢丝绳长度方向距离是不变的,用什么方式约束可以做到:拖动一个,另外一个也跟着同步动?
绳子路径更复杂,有很多圆弧和直线段组成,

网友:
SW:臣妾做不到啊

网友:
路径配合+原点在向量基准面上,拖动基准面实现模拟.
非常简单

楼主:
|vvctwg发表于 07-03 11:32路径配合+原点在向量基准面上,拖动基准面实现模拟.

非常简单

向量基准面是什么??

网友:
基于xyz的基准面,就是固定一个向量,其余两个在基准面上自由移动.
实现模拟

网友:
如果固定向量X,且两个绳子线条轨迹一模一样,就可以直接用长度方向距离驱动模拟.
如果两个绳子线条轨迹不一样,需要多段线性方程式代入,然后再用长度方向距离驱动模拟.

楼主:
|vvctwg发表于 07-03 12:01如果固定向量X,且两个绳子线条轨迹一模一样,就可以直接用长度方向距离驱动模拟.

如果两个绳子线条轨迹不一样,需要多段线性方程式代入,然后再用长度方向距离驱动模拟.
绳子路径比较复杂,能画出来,但是物体运动范围太大,如果软件可以能支持让两个物体距离是沿着路径的长度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绳子路径比较复杂,能画出来,但是物体运动范围太大,如果软件可以能支持让两个物体距离是沿着路径的长度就 ...

肯定能的。比如说链节,两个链节距离是确定的,SW就有专门的链节配合。

楼主:
|shentu发表于 07-03 14:12
肯定能的。比如说链节,两个链节距离是确定的,SW就有专门的链节配合。
请大神做一个看看

网友(点评):
本大神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千万别当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