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一个转型问题

楼主(2021-07-03):
公司由于业务发展需要,需要转型做仪器设备的钣金加工,需要购置什么设备,设计的钣金有铆钉结构,折弯,焊接等工艺,冲孔翻边也涉及,万分感谢

网友:
激光下料,全自动折弯,机械手焊接站。。。。

网友A:
这得看仪器的大小啊,手持仪器和落地仪器区别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得看仪器的大小啊,手持仪器和落地仪器区别太大了。

最大的有2m*0.8m*0.8m,最小的有0.4m*0.4m*0.3m

网友B:
激光切割机,冲床,折弯机,压铆机,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激光切割机,冲床,折弯机,压铆机,焊机,

请问一台常用的国产钣金激光切割机需要几钱?

网友C:
根据所做产品去配置设备,这样才能物尽其用。

下料:剪床、冲床激光切割机。
成形:网孔机、折弯机。
焊接:电焊机。
表面处理:拉丝机、喷沙机、抛光机等。
其他:校平设备。

网友:
3米的激光切割机、折弯机、氩弧焊机再加一两个好的工程师足矣!

网友:
激光切割机,剪床  冲床,折弯机,压铆机,焊机,喷塑线

网友:
量起不来不如外协加工,钣金一般就是下料,冲孔,折弯,会用到剪床,激光切割,冲床,折弯机,也见过用自动化产线的

网友:
九楼说的很全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台常用的国产钣金激光切割机需要几钱?

要看加工的什么材质,多厚的,才好决定功率大小,还要看台面大小,比如一个6000w的6020交换式台面,配置好的,市场价在50+万,价格上下差太多不建议买

网友:
大概的:剪板机,光纤激光切割机,转孔冲床,数控折弯机,液压压铆机,设备的型号规格都很多,取决于你要加工的产品材质,厚度等各方面,要确定好再去了解这些设备的价格

网友:
激光下料机,裁板机 折弯机 压力机  焊接 喷砂机 抛光机 拉丝机,铆枪 钻床 攻丝机 喷漆设备 电烤箱 做烤漆

网友(2021-08-21):
引用 网友C:
根据所做产品去配置设备,这样才能物尽其用。

可以问一下,这些配置设备一般去哪里买,或者去哪里了解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