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恒力弹簧的问题

楼主(2021-07-03):
我们的产品有玻璃前窗,目前是用管状电机带动玻璃升降,最近发现有客户需求意外断电时玻璃窗可以手动关闭,查找资料发现恒力弹簧似乎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还不确定,网上没有搜到恒力弹簧的实际应用资料,只有对恒力弹簧的介绍。
发帖请教各位大神:
1、要想使玻璃推到某一位置固定不动,恒力弹簧的额定负载是需要大于实际负载还是必须等于实际负载?有资料说可选稍大的额定负载,再加配重,这个配重需要精准配重,还是可以有一个浮动范围?
2、关于安全和使用效果问题,如果达到推到某一位置固定不动了,环境影响,如轻微震动或误触,会不会造成玻璃持续位移?
有没有使用过的大神,给介绍一下经验,谢谢。

网友:
可以考虑弹簧额定负载和实际负载刚好平衡,然后增加启动力(如阻尼、档位)或者手动开关。

网友:
根据要推动的玻璃负载去计算弹簧行程的推力,这里比要求的负载大一点就行。

用圆柱压缩弹簧,把设计的弹簧图纸提供给制造厂家,你不会设计,把你的要求跟他们讲明白,让他们去设计。

楼主:
这东西用的有点偏门,找了一个老板,给的视频是窗帘升降,也没看到弹簧在哪,而且貌似电动升降,我查了查家用门窗,用的是螺旋升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