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轮与丝杠轴通过键槽连接,我在同步带轮外加个盖板,防止键跑出来。盖板选多厚?

楼主(2021-07-03):
大家好!如下图所示,同步带轮与丝杠轴通过键槽连接,现在我在同步带轮外加个盖板,防止键跑出来。盖板一般选多厚?4mm够么?键槽处的轴直径30mm。

网友:
紧配就行了啊,不用搞那么复杂吧

网友:
不是有止付螺丝吗,不然上点钱改成免键同步轮

网友:
够用了,本来在轴向力也不大

网友:
如果一定要加,2毫米厚足够,可以用激光切割出来。

网友:
直接用标准件里的大垫片就行了

网友:
我估计还得加一个盖板,防止盖板松脱的盖板,以及后续的无穷尽的盖板。

网友:
3个毫米足够了,这个轴向移动,没多大的力啊!

网友:
丝杆的键槽不要铣通,到端面留个1-2毫米

网友:
如果一定要加的话2mm钣金足够了

网友:
建议紧定螺钉

网友:
加个垫片是为了防止同步带轮跑出来,如果光是为了键,不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