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SW2017草图中标注尺寸时18前面的一串字母是怎么回事?能去掉吗?如何去掉?

楼主(2021-07-03):
大家好!SW2017草图中标注尺寸时18前面的一串字母是怎么回事?能去掉吗?如何去掉这串字母?谢谢!

网友A:
标准格式化的脚本,最常见的是在异型孔标注里,不需要可以删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格式化的脚本,最常见的是在异型孔标注里,不需要可以删掉

如何删除?我想删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删除?我想删掉。

简单粗暴的办法

网友:
删掉了没 “Φ”了。

网友:
是φ 这个问题要解决 可能是字体不对吧

网友:
可以去掉,在左边的‘’标注尺寸文字‘’中去掉。

网友:
这个不要删,你一删,前面的直径代号都会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