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锈咨询

楼主(2021-07-03):
机台上的钢板表面长期浸有CNC工件带出的切削液,导致台面生锈,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防锈?例如喷防锈漆之类,但是防锈漆时间一长就容易掉皮,也不好处理

网友:
有可固化的防锈油试试看,估计没啥好招,定期喷涂吧。

网友:
看成本吧,有钱是不是可以考虑换个非金属的台面

网友:
切削液里加点防锈剂?

网友:
最好是能镀铬

网友:
好像都不是好招。换不锈钢台面

网友:
常规做法切削液加防锈剂

网友:
表面处理只是延缓生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