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三通可调方向那里有做

楼主(2021-07-03):
请教各位大神,那里有加工这个三通的告诉我

网友:
有现成的为什么不去买?告诉供应商两端接口的螺纹规格,压力等级,材质要求就行。

网友:
通用接头直接买啦,或者画画图交给师傅做

网友A:
你确定这是三通不是弯头?

网友(点评):
我看着也是直角弯头

网友:
这个不是通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这是三通不是弯头?

同惑

网友:
这个太多了吧,大部分做液压接头的都有做,你直接选好两头的接头大小就是了!

网友:
五金城,某宝

网友:
我这里可以做。加V:13606617553

网友:
这个都是买现成的,找接头软管的供应商,告诉连接螺纹就可以了

网友:
标准的管接头,市场上有卖的

网友(2021-08-24):
某宝买不就行了

网友:
这是可调向弯头,标准件

网友(2021-12-17):
这就是标准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