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龙类机加零件的表面粗糙度应该怎么标注?

楼主(2021-07-03):
各位出图的时候针对尼龙类的机加工件表面粗糙度是怎么标注的?是直接省略还是标个比较差的粗糙度如12.5?

网友:
我这里都是不标的

网友:
根据加工方法能达到的粗糙度和你的要求去标注,尼龙零件加工也能达到金属零件的表面粗糙度。

网友:
一般比金属零件低1-2级

网友:
标粗糙度不是随便标的,你有理由吗

网友:
我有一本工程材料手册,上班给你查一查

网友:
配合表面还是不能太低吧,其它外观的6.3或125都可以吧

网友(2021-09-02):
比金属零件低一些,
按实际要求标注

网友:
看你具体使用要求啊,你要是装轴承不也得3.2吗,先看具体使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