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尺寸标注怎么处理掉啊,求大神解。

楼主(2021-07-04):
这个尺寸在标注的时候, 忘记改右下角的文档单位,然后现在生成三维图之后出现了这个尺寸标注,不知道怎么把它给消除了,求大神解,2016版的sw

网友A:
怎么看不懂啊,右下角的文档单位与你这个215标注显示不显示有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不懂啊,右下角的文档单位与你这个215标注显示不显示有关系吗?

那该怎么把这个尺寸标注去掉呢?

网友B:
你点开什么显示这个尺寸的??文件上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点开什么显示这个尺寸的??文件上传看看

就是画完草图之后,通过拉伸得到的三维图,然后这个215尺寸就显示出来了。我当时第一次标这个215尺寸的时候,右下角的是自定义,然后我把它改为MMGS的了,把这个215的尺寸删除了,重新又标了一下。然后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网友:
在特征树文件名右击取消选择显示特征尺寸试试

网友:
设计树——注释上点右键后面挨个试吧

网友:
删不掉就隐藏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