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普通橡胶吸盘能吸圆弧面的工件吗

楼主(2021-07-04):
请教大侠,普通橡胶吸盘能吸圆弧面的工件吗

网友:
看二者的尺寸,尺寸合适的话,可以。另外圆弧面也有专门的吸盘

网友:
圆弧大小有关,

网友:
说的应该是球面吧,主要看球面的SR以及重量与吸力的匹配

网友:
什么都不说的情况下,可以做到。我们一直用普通的硅胶橡胶吸盘来吸球面的零件。

网友:
圆弧较大可以的

网友:
这个球面需要用双层真空吸盘来解决!

网友:
没有参数的情况下,很难说清楚。不过,圆弧物料不是抓取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