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轮选型求助

楼主(2021-07-04):
构想用0.55KW的2800转电机连接钢丝轮进行抛光使用, 传动比为1比1  传动想用同步带 ,请教同步带和带轮选什么型号的

网友:
你电机和传动比都确定了,找个选型手册就齐了,你不会懒到这地步吧

网友:
用三角皮带,功率好像低了

楼主:
水平有限不会选呀

网友A:
1:1?直连是不是更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直连是不是更好点?

空间限制无法直连

网友:
带轮,皮带,同步带这是设计最基本的能力,最好先看看机械设计基础,而且只要有传动链的基本都要涉及到,这个能力不掌握项目一开始就难住了,没法往下进行。再说了,这个问题不难,好好看看教材,基本都能掌握,自己先做一遍,然后再看看别人回答的,慢慢自己就掌握这个方法了。

先根据主动轮转速(电机转速)选择小带轮,1:1传动,大小带轮一样大,在计算单根带的功率,然后根据负载需要的功率选择带的根数。这个过程是先顺着计算再反着验算。

网友:
5M圆弧齿同步带应该是足够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