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机构电机选型计算

楼主(2021-07-04):
如图所示结构,有几点疑问想要请教各位!

1、点C从A点运动至B点,用时0.5s,电机所需转矩怎么计算?Z向负载质量为1kg,X向负载质量为1.5kg

2、转动惯量如何折算到电机处?

网友:
转矩计算用负载分解到垂直与旋转半径方向(半径OC)的力。

转动惯量折算到电机轴上的方法,建议你先看看《机械原理》好像是速度调节那一章的内容,自己没概念,别人说了你也一头雾水。

然后再回过头看大家回复内容就清楚了。

网友:
没看明白怎样的凸轮机构

网友(点评):
原来如此,谢谢指点

网友A:
书上的一般都是典型结构的惯量折算到电机上的方法,你这个属于非典型结构。我在论坛里发过两个典型结构的惯量折算公式的推导过程,有兴趣可以看看,看完了也许对于你解决这个问题有帮助。
一般来说惯量等效公式推导的原则是动能守恒。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书上的一般都是典型结构的惯量折算到电机上的方法,你这个属于非典型结构。我在论坛里发过两个典型结构的惯 ...

找不到你的帖子。

网友(点评):
http://www.cmiw.cn/thread-1028607-1-1.html http://www.cmiw.cn/thread-1028690-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书上的一般都是典型结构的惯量折算到电机上的方法,你这个属于非典型结构。我在论坛里发过两个典型结构的惯 ...

非常感谢!!!

网友:
曲柄摇杆机构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