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尺寸怎么定义不了

楼主(2021-07-04):
大家帮忙看看这个尺寸怎么定义不了啊

网友:
上面说的清楚,过定义了,你把那个R60或54.4删一个就好了。

网友:
这个尺寸能够通过其他尺寸计算出来,所以,软件告诉你这个尺寸是从动尺寸,你不能再输入想定义的值。
删掉其他一个尺寸,再定义这个尺寸。

网友:
过定义了

网友:
重新画一下就知道哪里错了

网友:
过定义了,标圆心位置就可以了,圆弧始终处相交,已经是完全定义了

网友:
当年大学老师说,标尺寸原则是——不重不漏。

网友:
您这个和54.4过定义了,标一个就行

网友:
左下角 为什么是欠定义啊?

网友:
是不是搞成不可编辑的格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