桁架机器人这种导轨有标准件么

楼主(2021-07-04):
最近看了一个桁架机器人的视频,用的导轨和普通那种滚珠线性导轨不一样,直接是用滚轮夹着方条做导向,想问下这种市面上有标准件来选型么,谢谢啦

网友A:
要求不高的场合自制的不都差不多长这样吧,精度肯定是差线轨多。

网友:
没见过,坐等高人

网友:
是滚珠还是滚轮的导轨,是精度要求决定的

网友B:
等离子切割机或搬运的话,用滚轮导轨的多,其他的不用滚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离子切割机或搬运的话,用滚轮导轨的多,其他的不用滚轮,

这种滚轮式的导轨都是自制的么,有没有标准件?

网友C:
HEPCO,峰茂,摩云阁

网友:
机床方面有这种结构的很少,我是没有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HEPCO,峰茂,摩云阁

还有无锡赛博

网友D:
低精度场合用的

网友:
目测应该没有。都是根据需求定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HEPCO,峰茂,摩云阁

感谢,我在摩云阁样本里找到类似的滚轮导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低精度场合用的

精度不比导轨滑块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求不高的场合自制的不都差不多长这样吧,精度肯定是差线轨多。

精度不比线轨差,国外的gudel,国内的金石,都是用这种结构做的大型桁架,给机床上下料。

网友:
三面轮结构,国内金石有这种桁架,配件的话北京摩云阁有卖

网友(2021-08-04):
专供的可能还没有,大多数都是用THK之类的

网友(2022-04-27):
HEPCO BWC 国内都有卖的

网友(2022-06-29):
应该是自制的

网友:
谢谢!找到有用的

网友(2023-08-08):
这种也有标准的,多用在重载上

网友:
自制件+滚针凸轮导向器

网友(2023-10-26):
导轨就是方钢

网友:
这种桁架机械手重载的一般都采用硬轨的,生产厂家很多的,规格行业类都是标准的。长度可以定制也可以拼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