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啥意思

楼主(2021-07-04):
这个是啥意思 ?为啥后面还乘以1.25?

网友:
螺纹牙型有粗细,楼主怎么了?

网友:
既然是螺纹,那得有螺距吧

网友:
楼主这是基本功,螺牙有粗细之分

网友:
M12的螺纹,且为细牙螺纹,螺距为1.25。

如果M12是粗牙螺纹,则不标注螺距(也就是说,细牙螺纹要标出螺距值。)。

网友:
基础的东西

网友:
那个是螺纹一般细牙螺纹标注螺距

网友:
细牙螺纹螺距,有的标准件是细牙螺纹安装

网友:
楼主真牛B,这个都能找到

网友:
灌吧,太水,不灌吧,他们都灌

网友(点评):
说实话有时候不太好

网友:
楼主你觉得是啥意思   粗细牙你不知道?

网友:
不知道想表达啥

网友:
选 1.5 的

网友:
螺距是1.25mm的

网友:
是不是楼主认为螺纹孔不应该这么标注?还是误认为是沉头孔了?把自己搞晕了!

网友:
这是啥意思? 这样的基础也能搞机械制图设计?

网友:
外行者无畏!不能说他无知呀

网友:
百度都能搞定的事就不要这里问了   大学也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