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开竟然失效了?!

楼主(2021-07-04):
C型焊枪是汽配行业常用的焊接设备;
因其变压器容量几百KVA,焊接电流几十KA,属于高功率设备,因此该设备在焊接时会产生较大的电磁感应磁场;
在焊接工装中,气缸到位动作检测通常使用磁性开关检测;但现场出现的异常时:当气缸附近有固定焊钳存在时,气缸上面的伸出和缩回状态的磁性开关通常亮起!
经过分析后,根据电流的磁效应,通电导体周围存在磁场,导体中流过的电流越大,产生的磁场越强。点焊时电流通常达到几千安,将会产生强大的磁场,导致磁性开关检测失效。
将焊钳附近气缸的到位动作检测,由磁性开关改为接近开关检测,接近开关型号为E2E-X3D1。接近开关输出到位的检测信号不受磁场的影响,适用于现在的场合;
通常情况下,大家在设计工装时选用气缸通过喜欢用气缸本身配置的磁性开关,这样选型简单,使用起来也方便;但特殊的工况会有意向不到的问题,所有后续大家在设计电阻焊治具时,当有固定焊钳点焊存在时,焊钳附近气缸的到位动作检测,禁止使用磁性开关检测,可改为接近开关检测。

楼主:
啥意思呢??

网友A:
气缸的磁性接近传感器,里面是干簧管

网友B:
纠正您两点:图一是X型焊钳;图二夹具数模为气动夹具;人工焊钳很少有用您说的小电控夹具,起码国内各大主机厂很少。人工夹具都是靠机械阀或者行程开关,以气源为动力源发生动作的,自动线电控夹具普遍采用强力夹紧缸作为夹紧执行元件,反而强力夹紧缸的信号传导相当稳定,类似于接近开关但是精度较高。人工小夹具通过磁性开关检测气缸内部磁环,肯定受磁场影响较大,并不推荐使用,最多作为后期改善小范围用。

网友:
不太明白,不肆意评论,冒个泡

网友:
学习了,看见这个焊枪真T么亲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缸的磁性接近传感器,里面是干簧管

是这种的吧?
但是干簧管中玻璃管中的两个由特殊材料制成的簧片是分开的。当有磁性物质靠近玻璃管时,在磁场磁力线的作用下,管内的两个簧片被磁化而互相吸引接触,簧片就会吸合在一起,使结点所接的电路连通。外磁力消失后,两个簧片由于本身的弹性而分开,线路也就断开了。也是会受焊钳磁场的影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纠正您两点:图一是X型焊钳;图二夹具数模为气动夹具;人工焊钳很少有用您说的小电控夹具,起码国内各大主 ...

感谢层主的纠正,这个才是C型焊钳,我大意了
因为治具的实物图片我手机上没有,所有临时找了张。。。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种的吧?
但是干簧管中玻璃管中的两个由特殊材料制成的簧片是分开的。当有磁性物质靠近玻璃管时,在 ...

对。气缸活塞杆需要带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纠正您两点:图一是X型焊钳;图二夹具数模为气动夹具;人工焊钳很少有用您说的小电控夹具,起码国内各大主 ...

强力夹紧气缸的信号传导  不是磁性开关?

网友:
用行程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强力夹紧气缸的信号传导  不是磁性开关?

网友:
是不是需要一个充磁退磁过程?

网友:
磁性开关有两种,一种是干簧管,另一种是电子式(霍尔传感器),干簧管的属于老旧的技术,当前工况要实测是否能用了

网友(2021-09-02):
不太懂,冒泡了解一下

网友:
气缸的磁性开关是很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