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gp鼓形齿联轴器改型问题

楼主(2021-07-04):
厂里一台起重机起升减速机输入联轴器使用wgp6 1型带制动盘鼓形齿式联轴器,实际运转中制动盘晃动较大,特别是两轴对中较差时,容易刮制动器制动衬垫,造成制动器摆动大,经常需要调整。后领导考虑改型为wgp 3型,请问这两型号有什么区别?如许用转矩 ,补偿量等。查标准,只能查到1型的补偿量,3型的没有。特请教各位。谢谢

Wgp1型

Wgp3型

网友:
重载型联轴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