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称尺寸怎么标注?小白想请教请教各位大佬

楼主(2021-07-04):
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
你用什么软件?

网友A:
Solidworks草图的话先点实线,按住Shift点中心线,拉过另一边

网友(点评):
说错了,对称尺寸不用按Shift,测圆弧最近最远端要按Ctrl还是Shift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草图的话先点实线,按住Shift点中心线,拉过另一边

没用过Solidworks

网友(点评):
按什么shift键,直接用鼠标拖到另一边就可以了,这就是软件的基本功能,都怀疑你们用没用过solidworks

网友:
是在出图的时候还是建模的时候?

网友:
有中心线 不就是对称标了么。 如果你还要对称要求,可以添加行为公差 。对称度取个线性公差的50%  .精密零件取公差的20%.  比较严的,也可以取查表。  所以能解决你的问题么

网友:
应该是SW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