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把散料压制成块需要多大的压力

楼主(2021-07-05):
想将建筑垃圾打碎后制成块状物来利用。把粉碎后的建筑垃圾加水变成半湿半干,填充到模腔里用液压缸静压成块。成块的尺寸100X100X100(mm),成块密度1.2g/cm3,料的密度按1g/cm3,想问一下需要多大的压力才能压成这样的块,油缸选多大,液压系统工作压力按25MPa计算。能有计算公式计算越详细越好,我急需。谢谢各位前辈高人了。

网友:
根据材料来计算。没搞过。铁块的比较清楚

网友:
C35就是35MP,看你用哪个原材料了。

网友:
除非碰到正好干过这个的,不然只能是你自己先蒙着做一套,但是结构上要留下更换油缸的可能,大了往小改,小了往大改。

网友A:
先搞200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搞200吨试试,,,,

200吨太大了,我估计的是七八十吨那样应该差不多,不确定。需要个懂行的或是专业做压力机的参谋一下

网友:
这个用最大的压机力去试

网友:
找个压力机先试好工艺啊,材料特性的不同差别太大了。你这可考虑马路砖机

楼主:
免烧砖机的密度达不到我要求的密度,我想自己做。这几天通过查找资料,已经勉强知道了计算公式,先做个实验一下再说。谢谢大家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