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折弯度数怎么改成45度

楼主(2021-07-05):
(图片)

楼主:
这个90度怎么下调到45度

网友A:
在度数里修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度数里修改啊,,,,

上着锁的 修改不了90度以下 只能90度到180度

网友(点评):
那是你展开面选择的问题,固定面选另一面就是0-90°。

网友:
建模步骤里改,这么简单的问题要我都不好意思问

网友:
这熊孩子,我要打你屁屁。

网友:
这孩子多好,你们都不领情。

网友:
顶一下,坐等高手

网友:
这是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