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变形加工问题

楼主(2021-07-05):
加工中心加工完了,零件变形。
想问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有没有什么办法避免。问过加工师傅,他也说不清。

网友:
与程序中的进给、装夹力度有很大关系

网友:
长条形的多件一起加工会好一些

网友:
您好,材料是什么?加工材料调质状态如何,最后一刀的进给等这些需交代清楚

网友:
除了装夹外,也考虑材料内应力未消除。加工后,厚薄不匀,就变形了。

网友:
吃刀量大
你可以留量,再精加工

网友:
看这工件的变形情况和应力释放有关,粗加工后留余量,人工时效以下,然后在精加工。

网友:
增加校正整形。

网友:
粗加工留余量,然后再自然时效,最后再精加工处理

网友:
这种细长件加工应力,装夹,热变形都可以。

网友:
之前加工过一个薄壁腔体,变形严重。后来在开粗完后增加低温去应力工序,然后再精加工,就好了。

网友:
热效应影响,先开粗,留0.5,把变形量去掉后再精加工,还是有会些变形的,用效平设备压压可以了

网友:
先把零件时效处理,再上CNC加工~

网友:
我想问一下你这个铣削是分两次装夹加工的吗,这可能跟大压板的位置也有关系,另外一个铝型材在成型过程挤压受力使表面硬化,在后续加工过程中破坏表面,使应力释放变形,可能需要先退火,我猜的

网友:
铝件变形的话大部分是本身刚性不好,先搞清楚这个零件变形影响不影响使用。要想不变形很困难,目前我做的就是铝件,可以先开粗,后精车,精加工的时候装夹力度别太大,量大可以做点相应的辅助夹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