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承位尺寸超差还能不能用

楼主(2021-07-05):
有几台旧台电机,主轴承这边的外径配合尺寸是125,要求轴承盒的配合尺寸公差为125负的0.008到负的0.033。现在测量出来的轴承盒的尺寸为125正的0.1左右。请教一下,这个轴承盒还能不能用?
谢谢!

网友:
最好是换新的

网友A:
看这轴承就知道电机不小,大0.1了就别勉强了,真想搞去重新补焊了镗孔

网友:
节约成本、没钱换新就接着用,没毛病
除非电机轴卡死,转不动了,那才叫不能用
至于精度啥的,都不是问题,电机嘛,能转就行,不寒颤!
如果你有精度要求,可靠性要求,那你也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

网友:
打麻点用吧,好点

网友:
这事儿主要是制造企业对供应商的选择和要求。上面图片的这个,精度高到你瞠目结舌!

网友:
3000转的电机,正负2的波动!

网友:
用吧,普通电机的转子不平衡量都不止这些偏差。

网友:
普通电机,外圈还行吧!

网友:
主轴承125的自由公差是多少?看看他的公差带和变差配合的公差带差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轴承就知道电机不小,大0.1了就别勉强了,真想搞去重新补焊了镗孔

说的好,感觉是不怎么敢用,因为旧的电机拆开,定子已经扫膛了。

网友(2021-08-12):
一道还是过渡配合,盒子敲椭点就行了。

网友:
补焊一下再上机床,
或者安装轴承时外圈包铜皮,
当然这样做是将就用用的

楼主:
电机不能用,因为还不是普通电机,还是高速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