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有什么好的分料主意

楼主(2021-07-05):
物料规格直径0.9mm长度7.8mm
如图,物料通过振动盘分好方向送至直震。直震前端要增加一个分料机构,让物料一个一个掉落。
由于物料过小分料麻烦,求助论坛大神。谢谢!

网友A:
掉落时间间隔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掉落时间间隔是?

2秒左右

网友A:
弄个减速电机在旁边转就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个减速电机在旁边转就可以吧。

老哥细说

网友:
或者自动售后机里面的那个弹簧。
弹簧螺距就是产品直径(虽然产品有点细了)。

网友:
振动盘啊

网友:
可以用个类似这样的分料盘

网友:
再上传一下看看

楼主:
请问老哥你这后面的怎么停住。怎么样过来一个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老哥你这后面的怎么停住。怎么样过来一个

就是后面的料难道不会挤前面的吗

网友:
用个气缸带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后面的料难道不会挤前面的吗

就是要直振,后面的一直往前挤才把产品一个个挤到分料的卡盘槽里

网友:
我记得m10的螺丝螺距是1.5mm把

网友:
打螺丝机和这个差不多啊,

网友:
思路到位了。

网友:
气缸推拉黑色轴?

网友:
用一个小拨叉(弹簧片式的)。

网友:
有下落方向?

网友:
好办法呀

网友B:
如果将料横向头尾相接放置,这样推长度方向落料呢?

网友:
和我做的工件一样,不过我要下端磨九齿

楼主:
这个有个问题就是物料怎么朝一个方向摆放进上面这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将料横向头尾相接放置,这样推长度方向落料呢?

首尾相连限位是个麻烦事,而且前面那个不好拿走。毕竟物料只有长度7.8mm

网友C:
用步进电机做一个分度盘,分度盘凹槽做成直振一样即可

网友D:
这个常规分料没区别吧,左右分改为上下分应该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常规分料没区别吧,左右分改为上下分应该可行

老哥能否细说,挡板松开放下去一个的时候怎么拦住后面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步进电机做一个分度盘,分度盘凹槽做成直振一样即可

不知道老哥说的是不是这种结构,这样的问题是转动的圆盘接触到直震会发生撞击。需要保留间隙。但是物料最大直径处就0.9mm,还塞不满留出来的缝隙。

网友:
物料直径太小,就是凹槽也太小了,还得从长度方向去分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能否细说,挡板松开放下去一个的时候怎么拦住后面那个

用自重下落,挡板是固定的,第一个掉进分料板,会顶住第二送到挡板这里的料,向左推出分料板既实现分料

网友:
找个输液管类似的空心管

网友:
基本上都是参考的螺旋输送机的送料方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常规分料没区别吧,左右分改为上下分应该可行

这个就挺好啊,结构小,紧凑简单,前面的挡板限制每次只掉落一个,下面的分料板可用气缸带动,每2秒往返一次,就可以物料2S掉落1次了

网友E:
抖音搜索“螺丝钉供钉机”,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抖音搜索“螺丝钉供钉机”,希望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