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面怎么打孔

楼主(2021-07-05):
大佬们,这个曲面怎么打孔 定义啊

网友:
SW里面的曲面,无法切除。

网友:
额外做一个基准面

网友:
3D表面切除啊,,,,

网友:
先铣个扁方再钻孔,不会钻斜。

网友:
可以先建一个基准面,在上面投影建模。

网友:
看了你几个求教贴正是无语啊,就象在大学里请教小学一年级的内容,建议你还是先系统性的学习一下基础知识或看一下帮助文件后遇到问题再来发贴求助.

网友(2021-08-07):
打孔是在实体做,如果你说的是孔孔起始位置在曲面,软件会自动画3d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