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思米官网上下载模型时提示选择文件版本,选择solidworks格式,三维模型版本选哪个?

楼主(2021-07-05):
大家好!米思米官网上下载模型时提示选择文件版本,选择solidworks文件格式后,(Native)>=2006,(Macro)>=2001+,各代表什么含义?三维模型版本该选哪一个?是Native还是Macro?谢谢!

网友:
Native比较省事,直接就是实体模型,Macro好像是生成的曲面模型,比较耗资源,不如实体用的方便

网友:
选择个中间格式的,比如,*.stp或者*.x_t文件。

网友:
一般都是stp格式的文件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