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标方管装配保存后,又自动改回来

楼主(2021-07-05):
国标方管组成的底座,一个是原来的长600mm,其他的我另存后改成长度540和830,然后装配上,保存好,过一天后竟然方管都是600的了,改了好几次都改不了,文件件下确实有三个零件,600,50,830。

网友A:
用的软件自带的搞得?

网友:
你要把特征树放出来

网友B:
你另存为仅仅是做了个构件的复制,并没有把装配体中的那个构件修改。你本没必要这么操作的,只需要修改装配体构件的尺寸就行,为什么要另存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软件自带的搞得?

嗯,SolidWorks自带的生成的方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另存为仅仅是做了个构件的复制,并没有把装配体中的那个构件修改。你本没必要这么操作的,只需要修改装配 ...

长600大方管是软件库里的,我为了省事就把600的另存,把长度改成540和830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SolidWorks自带的生成的方管

你这样不行要把它变成普通的零件才可以

网友:
https://blog.csdn.net/sinat_38295192/article/details/106723476

网友:
把原来的零件改名,并移到另外一个文件夹,把新零件的路径帮助软件认一下。

网友:
请按照正确的步骤操作软件。

网友:
估计是装配有过约束

网友:
直接把方管变为虚拟零件,然后复制几个使之独立,改好后在存为外部零件。
这种适用截面一样长度不同的零件,很好用。

网友(2021-08-19):
明显你的操作不对,这种东西还是用焊件做;
不要用自带的实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