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图:如何做切除

楼主(2021-07-05):
如何做切除?

网友:
前视左上到右下那条线是凹的

网友A:
这是步骤

网友:
正方体三个顶点做一个面,然后拉伸缺除。

网友B:
两个解

网友(点评):
2好像不对

网友C:
三个面这样切

网友:
我上学那会儿,就有这道题,被学生们投票评价为“茴字题”

楼主:
不会切,我用的拉伸

网友(点评):
条条大路通北京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两个解

你这有个线的方向对不上

网友E:
一般用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这有个线的方向对不上

不可能  好好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个面这样切

思路新奇。但如果实体是这样的,那么原题的三视图就没有准确表达立体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用不到

娱乐一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  好好看看

刚才看了一下 解2确实不正确  你说的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步骤

刚才看了一下 解2确实不正确  你说的对

网友:
这样切,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  好好看看

网友:
把三条对角线看成凹进去的圆弧棱边,是不是有无数种画法

网友:
看似简单的三视图,结果数模这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