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线驱动阵列,方向调整后提示无法完成

楼主(2021-07-05):
上图中,红色圆圈中的零部件位置是原始位置,我阵列参数设置好后,预览显示箭头方向是对的,
可是阵列后的零部件位置却不是我要的;
然后我改为反向就提示不能完成:

见鬼了,只能沿着一个方向阵列,
怎么回事??就是不按照我要的方向来。

网友:
就应该是这个逻辑,阵列方向与曲线位置相关,不管是转换曲线还是等距曲线,都是以选择的曲线为阵列基准,你反方向上根本没曲线,那无论是转换曲线还是等距曲线都失去了基准,你说等距曲线,你个阵列方向没有曲线啊,跟谁等距去

网友:
红蓝之间的距离不到50?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07-05 20:26红蓝之间的距离不到50?
那个距离是已经灰色了,我已经选了等距方式

楼主:
|做钢的发表于 07-05 20:01就应该是这个逻辑,阵列方向与曲线位置相关,不管是转换曲线还是等距曲线,都是以选择的曲线为阵列基准,你反方向上根本没曲线,那无论是转换曲线还是等距曲线都失去了基准,你说等距曲线,你个阵列方向没有曲线啊,跟谁等距去
那么,为什么箭头向右,而阵列出来的实例却是向左??感觉不应该呀,我其它文件用同样的这个方式都没有问题,头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

楼主:
|做钢的发表于 07-05 20:01就应该是这个逻辑,阵列方向与曲线位置相关,不管是转换曲线还是等距曲线,都是以选择的曲线为阵列基准,你反方向上根本没曲线,那无论是转换曲线还是等距曲线都失去了基准,你说等距曲线,你个阵列方向没有曲线啊,跟谁等距去
我刚才在家里电脑做了一下,现在判断是参考点设置的不对,用边界框中心就可以,用零件原点就不行;明天到公司验证一下,公司里的文件我参考点是零部件原点,应该是这个原因。

楼主:
果然是这个参考点设置不对,我改为边界框中心就是我要的效果

网友:
是的,记住这个原因,参考点是很多选项都会用到的。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7-08 23:50是的,记住这个原因,参考点是很多选项都会用到的。
谢谢老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