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压机结构设计

楼主(2021-07-05):
伺服压机使用了两个推力球轴承,但是和丝杠肩有相对运动,用了一段时间丝杠的肩部磨损压机无法使用,有没有大神设计过伺服压机指导一下

网友:
这个是标准设备了吧

网友:
有相对运动,这明显是设计失误或现场装配轴承装反了。

网友:
不可能呀,内圈的配合与固定,可以的话上图吧

网友:
内圈过大了,可以重选个轴承或内圈做个隔套

网友:
推力轴承不要相对运动

网友:
换新的丝杠,轴承也再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