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皮带输送机这点小事。

楼主(2021-07-05):
最近公司做了不少皮带线体。做的成品怎么说呢,电机选型这一块有点小马拉大车的意思。
所以我自己个人做了一个总结,望论坛大佬们能帮忙看看是否科学合理
1.节拍,也就是一秒你产品在皮带线上输送的距离。
2.重量。产品的总质量+皮带的质量。
3.滚筒直径。
4.电机连接方式。直接连接滚筒还是使用链轮或者同步轮连接滚筒,电机。
以上4点是我个人认为设计一条皮带线必须知道的几个参数。再接下来是电机选型。
设;产品+皮带总重为40KG,滚筒直径为70mm,输送速度V=0.7m/s 摩擦系数取0.3  输送机械效率0.9
减速机输出轴转速;0.7*60/3.14*0.07=42/0.219  约等于191 r/min
减速比; 通常减速电机额定转速1400    1400/191  约等于7.3
皮带牵引力;F=umg =0.3*40*9.8=156.8N
负载扭矩 =F*D/2*0.9/1000 =156.8*70/2*0.9/1000=6.09N
直接连接滚筒减速机输出扭矩;6.09N
反推算电机扭矩; 6.09/7*0.92=0.945N  7是减速比 0.92是减速机输出效率(不考虑是蜗轮蜗杆等特殊形式)
减速机输送功率 P=FV  156.8*0.7=109 在乘以1.5倍安全系数=164.64
减速机功率选200W即可。  不知道我这种计算方式是否科学合理。

网友:
加速度参数还是要计算下的。

网友:
小皮带线电机不发热就行,,,,

网友:
通过你的描述可以看出,你这是小型皮带线。通过这样的简单计算也是可以的

网友:
如果按照严格计算

1.需要计算皮带牙在下面底板的摩擦阻力,我们为了拖起皮带 底板放一个镀锌板 在加运输重物产生的正下压力×摩擦系数就是阻力。

2.机械因素 滚筒安装不平衡产生阻力和轴承摩擦阻力矩等

除了加减速外 最后还有一点 跟输送带厚度和硬度也有关,越厚和越硬弯曲力更大,阻力矩更大。

网友A:
皮带牵引力和扭矩这块还是要以启动力矩计算,加速力矩+摩擦力矩。

网友B:
感觉摩擦系数0.3 选的有点高。做了这么多了,要实测。
如果你摩擦系数选的高了,实际摩擦系数偏小,那么你的电机会选的偏大。怎么会小马拉大车呢?

网友:
差不多就这样,摩擦力参考有点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奉个热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摩擦系数0.3 选的有点高。做了这么多了,要实测。
如果你摩擦系数选的高了,实际摩擦系数偏小,那么 ...

上面说错了,是大马拉小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带牵引力和扭矩这块还是要以启动力矩计算,加速力矩+摩擦力矩。

可以详细说下计算过程嘛

网友:
仅就你的计算过程来看,我不会选200W。因为算的是电机功率,所以我会用电机输出扭矩乘额定转速再乘1.5系数来算功率,算出来220W,然后往上一档规格来靠。另外你这没有考虑启动时的加速扭矩,算出来就更应往上一档规格靠了。
不过我还是觉得你是正规路数,至少计算了之后才选的电机,但也相信你的感觉“小马拉大车”肯定也是有依据的。根据这些实际结果去修正以后的计算过程和结果,这就是经验的积累。

网友:
是不是算错了。。。

网友:
我还以为是大皮带输送机呢

网友C:
皮带牵引力;F=umg =0.3*40*9.8=156.8N      这个计算错了吧,结果应该是117.6N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皮带牵引力;F=umg =0.3*40*9.8=156.8N      这个计算错了吧,结果应该是117.6N

是错了,谢谢纠正。

网友:
学习了,这个公式还是比较全的

网友:
摩擦力有点问题

网友(2021-08-07):
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