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才能把工程图尺寸标的不漏不重复?求大神指点

楼主(2021-07-05):
希望大神可以说的详细一些

网友:
画完了自己从加工者的角度看图,下料下多大的,加工方式、顺序。  或者扔给审图的

网友:
对于每一个结构要素从它的约束尺寸,定位尺寸,形位公差挨个标注,最后检查也是这样去检查。

网友:
图形都画完了,从加工的角度依次标注。

网友:
用二维画三维。

网友:
很难不漏尺寸的!

网友A:
要有顺序,先是标题栏填好,然后右上角粗糙度填好,然后技术要求先大概写写。
然后外形轮廓长宽高 避空 倒角圆角  沉台   ,然后就是孔的位置尺寸 两个方向   然后就是孔的形状尺寸。然后再检查一遍,同样的顺序。
就OK了。一般不会漏。
越是容易漏的,越要先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有顺序,先是标题栏填好,然后右上角粗糙度填好,然后技术要求先大概写写。
然后外形轮廓长宽高 避空 倒 ...

同意,一定要自己找规律按照一定的顺序去标注,这样才不容易漏。

网友:
最实在的方法就是用你标的二维画三维,如果能行就对了

网友B:
打出来,然后照着图再画一遍,如果能画出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出来,然后照着图再画一遍,如果能画出来就可以了

那样岂不是太费劲

网友(点评):
可以用脑袋过一遍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样岂不是太费劲

脑子里过一遍就可以 不行就扔给审图的呗 大公司一般都有审图的吧 小公司加工漏尺寸打个电话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点评):
我进过的都没有专门审图的人。

网友:
工程图标注要诀三大块,一一验证即可,定型尺寸,定位尺寸,公差!比如:一个孔直径20mm,它在模型中的位置即为定位尺寸,孔的大小即为定型尺寸,再就是这2个尺寸的公差标注。

网友C:
不懂为什么要2维画3维。不是先画3维然后转2维比较方便快捷吗。万一漏标了。查3维或者二维图补上就好了。没啥问题吧。如果重复标注,那不是什么问题。反倒更容易懂。

网友:
建模的时候 按照加工的顺序去约束草图。然后智能标注出来。

网友:
最好的方法: 按照你建模的顺序标注. 一般人我不告诉TA.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有顺序,先是标题栏填好,然后右上角粗糙度填好,然后技术要求先大概写写。
然后外形轮廓长宽高 避空 倒 ...

对,按顺序来

网友:
先标注外形轮廓尺寸,再标孔等特征,孔的特征包括大小和位置尺寸,然后是表面粗糙度,最后是形位公差。审图的时候也是按照这个流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懂为什么要2维画3维。不是先画3维然后转2维比较方便快捷吗。万一漏标了。查3维或者二维图补上就好了。没 ...

照着2维画3维,是为了检查图纸外形表达是否完整。是为了保证一次出图准确。

尺寸标准重复容易招成基准的混乱,给生产招成读图的困难。

网友:
现在加工基本都是数控CNC了,工程图的作用也就是标注形位公差和一些特殊要求,加工都是直接给3D,之前做产品模具,我问要不要提供3D文件,加工商说只要CAD,然后拿着我提供的CAD工程图纸找人画3D

网友:
不难,就两点:每个元素的形状位置尺寸都全就行了

网友:
注意别人标注的时候方法结合自己做下总结,尽可能的总结出标注规律,我平时基本都是先标外形轮廓,明确加工工序及加工基准,能避免二次加工尽量避免,加工基准选取尽量统一,最后标注孔

网友:
也有同样的问题,看看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
把工资给我,我帮你做!

网友:
用MBD先在模型图里面标注,如果没有完全定义,模型是黄色的,完全定义后,模型是绿色的(默认值)。
模型全部定义后转工程图,插入MBD尺寸就可以了。
不过就是比直接工程图标注会慢一点。

网友:
第一;看图人员得知道材料及下料尺寸;第二得让各工序人员能看出各自的加工尺寸。

网友:
我一直建议学工程师之前最好是做几年现场,你会发现好多技巧和需要注意的重点,一般画完了自己从加工者的角度看图,练成习惯了就好了

网友:
画图标注有先后思维的,逻辑要清楚,再反复检测!

网友:
T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无坚不摧只要图出的够快就不会出错磨磨唧唧的检查来检查去反而容易出问题

网友:
多联系,多学习,反馈给你的越多,慢慢的就都会了

网友:
自己画图,自己加工,自己装配,

这样好点,练习一段时间,画图的时候会谨慎,会分析。

网友:
站在加工者的角度去看下哪些尺寸是必须要的就行。

网友:
用这个图纸再画出三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