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SolidWorks中选择轴承?

楼主(2021-07-05):
比如我们一般先根据轴,选择轴承内径。再根据它的承重及外形尺寸,选择一个合适的轴承。那么,比如如图,已知需内径12,但内径12的尺寸系列好多种,并没有将它们归纳在一起,那应该怎么选轴承?是将所有的尺寸系列点一遍么(当然不太可能吧)......还是去捧一本机械手册,先查内径,再查合适的外形,再记下是什么型号,再在SolidWorks找这个尺寸系列的?
总之这两种方式都挺麻烦吧,大家是怎么做的呢?谢谢!

网友A:
这都闲麻烦你就别搞机械设计了,有机械手册软件版,查个轴承型号就一两分钟的事

网友:
做标准品设计的时候,常用的我都是自己单独做一个表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都闲麻烦你就别搞机械设计了,有机械手册软件版,查个轴承型号就一两分钟的事

嗯谢谢回复。
只是看INVENTOR是直接根据轴承内径排列并给出载荷,故有感而发。以为大家也许有什么简便的方法哈。

网友:
首选选哪种系列的,然后看内径,然后看尺寸代号。  这个 系列 内径 代号,都是有数字含义的啊。张嘴就来。比如6系列的代表深沟球,3系列的代表圆锥辊子轴承。  比如00 01 02  代表10 15 17的内径。6901肯定没有6001的厚,6001肯定没有6201的厚。

网友:
有时间在网上下载一个(迈迪三维设计工具集),在SolidWorks中用起来很方便。

网友:
先查资料再选

网友:
把NSK的电子版型录下载下来慢慢研究,里面应用讲解全面

网友:
这个网站很方便查询,秒出c.轴承网站的首字母拼音.康么/?mode_x=1

网友:
直接从模型库里面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