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这个工程图里面的欠定义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07-05):
图中标记的欠定义是啥意思?还有就是怎么去判断一张工程图尺寸是否标的完整

网友:
比如一个圆,所在平面定义了吗,圆心位置定义了吗,直径定义了吗,这三个少定义了一个,就是欠定义。复杂的图也一样。
至于说怎么去判断一张工程图尺寸是否标的完整,别人肯定会告诉你好多方法。我告诉你的是,多挨几次骂,多受几次憋,漏尺寸会越来越少,但绝对不漏尺寸,那还真得需要天赋。

网友:
我想问的是 你上一个 问题里,明明是过定义,为什么右下角反而显示 欠定义?

网友:
欠定义比如一个长方体,你定义了长和宽,高度方向没有定义。

网友:
就是尺寸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