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是手动组件的剖视图,图中1的名称是什么?一般用什么材料加工?

楼主(2021-07-06):
大家好!下图是手动组件的剖视图,图中1的名称是什么?一般用什么材料加工?1与梯形丝杠轴通过键连接,是紧配合。2是梯形丝杆。4的名称是什么?是轴承座吗?零件2和零件4在部位3的配合关系是什么?是间隙配合吧?因为零件2对零件4有相对转动,那么部位3应该是间隙配合吧?否则,部位3得做什么特殊处理,以防磨损零件2和零件4?谢谢!

网友:
其实这就是一个轴承配合问题

网友A:
这图怎么那么别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图怎么那么别扭

这是从中间剖开的剖视图。

网友:
1好像轴套,有运动用间隙配合,两个零件间不能有运动的用过度配合或者过盈。

网友:
4是丝杆轴承座,给你的是个简图,细节没有吧,丝杆末端要配轴承,不配也行,省钱了

网友:
你拆卸一台普通车床的中拖板就很清楚了

网友:
径向支撑?轴向推力?轴承没有?

网友:
一个机构简图,简化了很多细节结构。

网友:
这组传动机构一个是尺寸公差需要合理,还有就是材料需要耐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