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建一个零件或打开一个零件坐标总是斜的

楼主(2021-07-06):
我的SW新建一个零件或打开一个零件坐标总是歪的,每次都得按CTRL+8正过来,怎么设置一打开坐标是正的?

网友:
人家是方便你选哪个面呀

网友:
我把ctrl+8改成空格键了

网友:
你选的视角有问题?

楼主:
我新建一个零件,和视角没关系,因为ctrl+8能正过来。应该是默认设置哪里有问题。

网友:
你在哪新建零件,你在零件文件中新建零件,坐标系不可能是歪的

楼主:
就是按CTRL+N,出来坐标系是斜的,要多一步CTRL+8,把它纠正。

网友:
也挺好用的啊 等轴图

网友:
你零件模板有问题?

网友:
楼主的图都失败了?

网友:
选择一个面,然后,正视也不行吗?从来关注过坐标。

网友:
新建一个零件,把视图改成你要的样式,然后选择另存,格式选part templates(*.partdot),存成模板,以后用这个模板新建文件就可以用选定的视角了

网友:
按F8也是可以摆正的

楼主:
17#的方法无效,用14#的方法解决了,谢谢大家!

楼主:
更下一下:14#的方法无效,用17#的方法解决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