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带动气缸旋转,气缸夹持工件,电机停止时,工件与夹爪有相对转动

楼主(2021-07-06):
电机带动气缸旋转,气缸夹持工件,电机停止时,工件与夹爪有相对转动。因对角度有检测,如何解决。

网友A:
如果相对转动角度是固定的话,电机加个补偿转动就行,角度随机的话,加视觉补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相对转动角度是固定的话,电机加个补偿转动就行,角度随机的话,加视觉补回来

因为是平衡机械,需要角度不能偏差,伺服电机的测定角度就和工件的不一致了

网友:
气缸大力一点,不行加硅胶板或者做聚氨酯涂层,增大摩擦力

网友:
你描述的是工件与夹爪之间有相对转动,说明是夹爪对工件提供的摩擦力不够。
那你想办法增大摩擦力就好了。
增大正压力,或者增大摩擦系数

网友B:
就不能截个图上来看看。

网友:
可以理解为夹爪夹不住工件导致的吗?如果是那样,可以从工件夹持力上找解决办法

网友:
从限制夹爪和工件的相对运动上去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不能截个图上来看看。

就是。
工况都不知道,怎么夹紧的也不知道,这东西让大家猜?

网友:
加限位机构

网友:
楼主不妨上个截图或是视频

网友:
增加光电传感器来判断怎么样?

网友C(2021-09-18):
楼主的机构是一个能旋转也能加持的机构吗?
如果是的,市场上有现成的电动夹爪。

网友:
增加夹持摩擦力度,电机运行末端限制减速。

网友:
夹爪开槽

网友:
没明白,电机停了,夹爪也应该停了,怎么还会旋转呢

网友(2023-11-07):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机构是一个能旋转也能加持的机构吗?
如果是的,市场上有现成的电动夹爪。

电动夹爪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