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批合格零件中随机抽取一件,抽到极限尺寸的概率有多大?

楼主(2021-07-06):
比如一个零件设计尺寸是100+-0.1,那么理论上从一批合格零件中随机抽取一件,抽到99.9或者100.1的零件的概率会有多大?

网友A:
0
6西格玛学过没

网友:
  首先,你这一批有多少件极限件才能谈概率问题。如果没有一件,那就是0,如果全是,那就是100%。

网友:
这问题问的

网友:
零件尺寸遵循正态分布,涉及到统计学了
你在这之前,得有一定量的统计数据,有了之前的数据,才能估算概率
而且,你这个所谓的“99.9”和“100.1”并不是两个绝对的数据,而是两个区间范围!必须要加上公差的!比如99.89~99.91

网友:
楼主好:
      设计规格是一码,实绩的尺寸结果分布是另一码。两者不可混淆;所谓6西格玛其实是比较实绩结果与设计规格的符合性;
      至于说抽到设计规格上限或下限的概率,须看实绩结果分布情况。需特别留意的是,其并不一定符合正态分布,只是按正态分布计算而已。
       关于“合格”的情形也有分类,
       1、有过程能力很好、经抽检没有发现不合格条件;(实绩会有极小概率不合格)
       2、有过程能力一般或不好或其他,但是通过全检剔除不合格品后,流入下道工序也是合格品;(实绩没有不合格,但结果已经不再是正态分布)
       3、有过程能力一般或危险,认为不良率相对较低,仍然通过抽检方式(全检成本过高类),抽检没有发现不合格情形;(其中有一定不合格件的概率)
      你这是哪里面试的题目吧?至少是国内,过程能力分析只是一张皮而已,看看就好,当真了就要吃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0
6西格玛学过没

6西格玛真那么准就没必要统计PPM了,是这个道理吧

网友:
概率论没学好啊

网友:
先统计你这个零件的尺寸分布吧,根据尺寸分布才能开到你的概率情况